电脑音箱常见故障速度解决,立马化生为音箱高手

楼主(2014-02-18):
很多时候的故障都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以下是我收集整理了几个常见的故障解决方法。也许看完后你会发现自己也成了音箱高手中的高高手了。

  1.声音能够正常播放,但是会不时的传出“噼哩叭啦”的噪音。

  客户反映电脑使用耳机时没有其他杂音,只是使用音箱时会不定期的发出“噼哩叭啦”的噪音,有时时间长一些,有时时间短一些,然后就正常。刚开始也怀疑是音频信号插头接触不好,但是也重新拔插过,换过线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可是客户把音箱抱到公司后,连续试用了两(电脑没声音) 天,却一直没有发现问题。比较前后的差别,只有插座不一样。这时我也想起,我的办公桌上的电源插座,因为质量不好,接触不牢,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总导致台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看来该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其原因就是因为电源 插座质量低劣,内部使用的磷铜片质量不好,弹性差。长时间使用后导致接触不好,一会儿接触,一会儿断开,这时音箱的电源就一会儿通,一会断。因为电源内部 有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就导致功放电路的供电电压一会高,一会低,声音的强弱就有明显变化;同时,因 为在通断的瞬间会有电流通断的干扰信号窜入放大电路,也会导致其他噪音。

  解决办法:更换新的质量优良的电源插座。有的奸商可能就会利用顾客不了解的原因,借此就向顾客演示,音箱被修好了,而借此收钱。

  2.声音能够正常播放,但是如果调整重低音(BASS)时,喇叭时就会传出“霹雳啪啦”的噪音,根本没法忍受。

   有时候一些音箱在使用时会有“霹雳啪啦”的杂音,特别是旋转重低音旋钮时,情况会更加严重。因为是旋转BASS旋钮引起的,可以肯定是BASS电位器损 坏。大多数音箱的音量调节和重低音调节,都使用的是电位器来改变信号的强弱,除了新出的数字调音的 电位器。电位器是通过一个活动触点改变在炭阻片上的位置来改变电阻值的大小。承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电位器内会有灰尘或杂质落入,电位器的触点也可能会氧 化生锈,造成接触不实,这时在调整音量是就会有“霹雳啪啦”的噪音出现。对于这种问题处理起来很简音,更换一个新的电位器就可以,花费不会超过2元钱。不 过,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打开机箱,把电位器后面的四个压接片打开,最下电位器的活动触点,用无水酒精清洗碳阻片,再在碳阻片滴一滴油,把电位器按原来 位置装好就可以解决噪音问题。不过此例的原因是因为电位器的质量不稳定,在使用时,左右声道的簧片本来是分离的,但现在却因为错位,造成在使用的时候时通 时断,就产生的“霹雳啪啦”的噪音。我们只要用尖嘴镊子轻轻拔正,再按原位装回就可以了。 如果是调整音量时有类似的噪音,也可按此法修理。

  3.声音播放正常,但是一个喇叭声音大,一个喇叭声音小。如果用手向一侧用力掰音量电位器,这时两(电脑没声音)个声道的音量就一样大。

  这例故障类似第二种,也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因为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是各自独立的。因为簧片使用时间过久,其中内侧的簧片弹性过弱,不能与碳阻紧密接触。最后直接把电位器的共地端连通,故障排除。

  4.打开音箱的电源开关,喇叭没有正常开机时“砰”的一声开机声。打开MP3播放器,调整音量,音箱也没有任何声音。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开机后音箱没有声音。我们如何判断音箱是真的坏了呢首先,在给音箱加电之前,把音量电位品旋至最大位置,在打开电源开关时,注意音箱是否有“砰”的一声。如果有,就说明音箱没有什么问题,电源是好的,没有声音可能是声卡的驱动程序错误或声音故障,也可能是被静音了或音量过小,再者就是信号线插头没有插接好,或者信号线断线。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把信号线的插头接触机箱的金属部分时,音箱就会传出“嗡嗡”的交流声,特别明显。

   不过,此例却是因为音箱使用时间过长,内部的温度过高,造成音箱内的电源变压器内的温度保险熔断。不要担心,我们不必更换电源变压器,只要小心的取下变 压器,从外表观察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也就是接220V电的那一端),看哪一边凸一点。对凸一点的那一侧,用尖镊子小心的拆开表面的塑料薄膜,会发现有 一个写有“250V2A”字样的白色的小方块,这就是温度保险电阻。因为使用时间过长,变压器的温度过高,为了辟免引起火灾,保险电阻动作,切断电流供 应。我们只要把这个保险电阻的两(电脑没声音)端直接短路就可以了,但在以后的使用中需要注意散热,不要使用时间过久。

  好多使用电 源变压器的电脑外设,如CANON和HP的喷墨打印机使用的外接电源,外置调制解调器使用的电源适配器,部分音箱使用的外接电源,其箱体内的 220V/9V或12V变压器,线圈内都加装了温度保险电阻。特别是CANON和HP的打印机的电源变压器很难配到,找人维修收费也很高,但实际维修时就 是把变压器拆开,按上面的方法把保险短路就可以了。

  5.有声音,但是只有高音,却没有低音。

  这种故障一般是因为音箱的音量过大,长时间使用,把咱们平时常说的低音炮给烧了,也可能是线头断了。只要花十几块钱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6.有声音,但是声音不清晰,听不清具体内容。

  这种故障除了高音喇叭损坏外,还可能是信号线断,或者是高音放大的集成块损坏。 注意:如果你使用的是软声卡,有时会因为无意中改变了设置,而使喇叭的发音,只能听清楚女音,男音无法听清。

  7.一开机,就“嗡嗡”直响,无论怎么调整音量,噪音都不能消除。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再加上音箱是封闭的,热量散不出去,内部温度过高,造成功放集成块过热而损坏。实际上,正品的功放集成电路都带有温度 保护功能,当过热时,功放集成电路会自动停止输出,当温度降下来后,能够自动恢复工作。但是一些音箱生产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用的不是大厂家名牌的集 成电路,而使用的是一些小厂仿制的集成电路,质量低劣。解决的方法就是购买一个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更换就可以了,成本不过5块钱。

  8.刚开机时,电脑播放声音都正常,但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嗡嗡”直响,耳朵没法忍受。

  这例故障同上例,不过该功放集成电路还没有彻底损坏,当过热时才出现故障。我们可以打开机箱,通过加大功放集成电路的散片的面积来解决,也可以更换质量优良的片子

网友:
啥都没有我去

网友(2015-10-24):
什么情况什么都没有看什么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