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4-02-18):
例一:一台二手NEC19英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上无任何显示。

  故障分析: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至少说明显示器的电源是好的。而屏幕无任何显示,最普遍的情况是液晶显示控制模块与液晶显示板的段电极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故障检修:拆开显示器的外壳,可以看到控制电路和电源电路两个模块的电路板。拆下电路板后露出显示面板的X、Y电极引出数据线(X电极简称为背电极,Y电极简称为段电极),即可开始检测。我们知道液晶显示屏的段电极与显示模块输出驱动极之间,是由导电橡胶来连接的。这一点与我们常见的计算器、电子表的笔划显示屏的连接方式是相同的。

  检查显示屏的简单方法:用一根普通的电线,将其中一根一头的绝缘外皮剥去一小段,然后将另一端在台灯(其他家用电器也可以)的电源线上绕几圈,这样该电线中就会感应产生出微弱的交流电压,虽然这个感应电压的内阻很大,且只具有50Hz的交流感应电动势,它对一般家用电器来说没什么作用,但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器件却正好适用。用左手捏住液晶显示面板的背电极引出线或用金属探针接触它也可以(每一列像素的背电极都连在一起),接着用右手拿刚才有感应电压那根电线,用裸露的线头分别接触各个段电极(即Y电极),只要各个段电极所对应的像素点出现反应,那可断定该显示屏是好的。

  笔者通过这种方法检查后发现,当电线接触到各个段电极时,液晶显示屏都有反应。据此断定故障发生在导电橡胶上,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笔者用高纯度的无水酒精清洗导电橡胶后装回原处,接着将各部件还原,通电测试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故障根除。

  维修小结:为什么不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来提供段电极的驱动电压呢?因为万用表电阻挡提供的是9V~15V直流电压,表笔长时间接触段电极会损坏液晶面板,而上面所说的方法提供的是电流较弱的交流电,比较安全(这由液晶面板性质决定,笔者不再详细解释)。但要注意的是用这个方法测试时,可能面板上电线探头没有接触的段电极对应的像素也有反应,这是悬空的电极上的感生电压造成的,属于正常情况。

  液晶显示器的部件是比较脆弱的,拆卸的时候必须小心,一定要注意防静电,同时要注意LCD显示器内同样有高压。另外拆卸LCD显示器也仅仅限于电路板的拆卸,如果你把液晶面板也拆了,显示器就报废了,这点一定要注意。

  例二:一台杂牌17英寸液晶显示器,屏幕画面紊乱且不稳定。

  故障分析:参照上例中的方法处理后测试,发现故障依旧。但是当笔者无意中挪动电脑桌上的一只低音音箱时,却发现液晶屏上的显示画面也跟着有所变化,笔者立即切断了音箱的电源,并将音箱从电脑台上搬走,此时该显示器突然恢复了正常的显示,故障竟然不治而愈了。

  维修小结:一些用户错误地认为,液晶显示器不像CRT显示器那样,因有荫罩板和电磁偏转系统而害怕磁场干扰,其实液晶显示器经常在磁场中工作的话,同样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拆开液晶显示器你就知道了,好的LCD的控制电路板外面都有一层金属的防磁罩)。

1.TCL17寸不能开机故障修理TCL17寸银色外壳,唯冠OEM。

故障:他人修过,原故障已经不清楚。接收机器时故障为不能开机。

修复:首先检查各供电点电压,5V,3.3V等均正常。检测MCU发现数值FE,更换MCU并烧录源程序后通电可以开机,但是无背光。检查驱动板去高压板插座,发现BL控制信号电路缺件(其他维修人员焊掉),将5V控制电压直接接到高压板BL接口出现背光但是不能受控,通电既有背光,于是从驱动板其它电路找到一个开机有关机无的3V电压接到BL端使高压板背光受控。

2.EMC15寸开机白屏故障修理EMC15寸前银后灰外壳带音箱

故障:开机白屏

修复过程:驱动板各供电点电压正常,LCD屏DC保险端无电压,保险丝完好。检查驱动板3.3V电压输出端发现一个外观类似三极管的FL1,根据电路推断为保险电感,测量1,3脚开路。在电路上用保险丝将1.3脚短接后3.3V电压恢复,故障排除。

3.优派VG710S按键失灵故障修理优派VG710S。

故障:通电自动开机,图像中间有“模拟型号”提示菜单不能消除,按键板所有按键均失灵。

修复:怀疑按键板按键短路造成,将按键板连线和驱动板断开,开机后提示菜单消失,证明是按键板故障,更换检查DOEN键后故障排除,按键板恢复正常。

此机为AOC OEM生产,此故障较为常见

4. LG 1510S未来窗,屏型号LM150X06(20P)

故障:开机一段时间后图像上下闪烁,直至白屏。

修复: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故障依旧,怀疑屏显IC   FPD87326热性能不良所致,更换后故障修复

5.IBM T20笔记本无背光故障修理型号:IBM T20笔记本

故障:无背光有图像

思路:故障点初步怀疑为高压板,屏线,灯管。用灯管测试板检查灯管无问题,测量屏线BL电压为3V正常,更换高压板后既然无背光。经过仔细检查屏线接口,发现BL电压时有时无,ADJ电压0V。怀疑屏线损坏,拆开笔记本键盘,检查屏线插座接口的BL,ADJ电压正常,已经可以肯定笔记本主板无问题只是屏线断线造成的无背光故障。

修复:用免去漆焊线直接飞线到屏线的高压板插座,通电侧电压恢复正常。接好高压板灯管后背光OK

6.AOC15自动关机故障修理型号:AOC15寸LM-500

故障:开机半小时左右自动关机

修复:怀疑MCU热性能不良,更换MCU M6759后拷机OK

7.

IBM笔记本14寸屏花屏故障修理IBM笔记本14寸屏花屏

屏的型号:LTN141X8-L00,上插20针,D6L标准接口

修复:屏显IC,LXD93820易坏,更换后OK

8.方正Q7C3无电源故障修理型号:方正Q7C3

故障: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修复:此机高压板和电源板集成,电源方案为1200AP40,检查电源管以及周围电路,无问题,怀疑1200AP40坏,更换后OUT电压恢复。

9.

联想LXM-L17CH不能开机故障修理机型:联想LXM-L17CH(深圳晶冠OEM),电源高压板:AD-1700,屏:国产AU/M170E5-L01

故障现象:一插上交流电源线指示灯为暗绿色,且闪动,但不能开机

检测及思路:电源12V正常,5V仅2.7V,说明5V不正常,并且发现电源板的12V和5V的共6个电容(均为25V470U)严重鼓起,容量减退,驱动板的3个滤波电容(16V220U)容量也减退,判定为电源滤波不正常

修复:更换以上9个电容,开机正常,烤机5小时一切正常,OK!

10.三星173S(LTM170EU)花屏故障修理三星173S,LTM170EU。

故障:开机华屏无图像

检查流程:LVDS接口VCC电压5V正常,换2023L通用板试验故障依旧。检查屏显基板DC转换电路各电压如下,5420CR 14脚贴片PWM IC。各脚电压1,5.76v 2,5.76v 3,5.76v 4,11.5 5,5.76v 6,5.76v 7,5.76v

8,5v 9,4.65v 10,4.65v 11,0v 12,4.6v 13,4.6v 14,4.6v.

1790PWM 8脚 IC各脚电压 1,1.7v 2,1.2v 3,4.9v 4,0v 5,4.8v 6,4.95v 7,4.95v 8,4.9v

VOFF测试点电压:-7V.

VON测试点电压:26V。

证明DC-DC供电电路工作正常,确定屏显主IC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夏新液晶显示器整机无电

(1)电源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元件:、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电源板常用ic:6841 203d06,这些常用的pmw芯片在我这样的专业液晶配件店里都能买到。

深圳夏新电视维修,液晶显示器维修实例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深圳夏新电视维修,夏新液晶显示器维修实例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3.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一台BenQFP71G+s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立即闪灭,无光,原因是高压电路故障。

  1: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2:测量C5707、FQU11P06(有的机器是用FU9024的)是否损坏(击穿),如果损坏(击穿),将他拆下来,再看0.22/160V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形,如果有变形请更换,如果电容没变形就不管他。

  3:将损坏的器件更换新的,如果怕上电再烧,你可以讲高压线圈一起换掉,如果为了节约成本你就先不要换高压线圈上电测试,如果在次损坏C5707就需要更换高压线圈(大多数损坏C5707最归祸首就是高压线圈引起)。

  4:测量高压板供电部分是否短路,如果无短路,请将保险(PF801)换上新的(一般损坏C5707,保险肯定损坏),如果你手上没有此保险你就用细铜线连接起来,此保险为3A。(she)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只是写的有点专业有的地方不容易理解  我是小白 呵呵

网友:
我是新手啊,楼主说的断电极是啥意思啊,求解!!

网友(2014-04-12):
怎么还没看到就没了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啊

网友(2014-05-25):
我的权限太低了,看不到

网友:
哪里有详细的显示器维修教程啊

网友:
来晚了 东西都看不到 楼主能重发吗

网友(2014-11-09):
大家好,我是来学习修电脑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没看到 被屏蔽了

网友(2015-04-08):
我怎么看不到啊?被删出了?

网友:
来迟了吗 只怪手上这块板子来晚

网友:
没有  看到  内容啊

网友: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