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主板掉电

楼主(2014-02-18):
海尔T628上电止0.3左右掉电,按开关后又能开止0.3掉电压。怀疑是缺电压导致的。量了各大电感在开机的一瞬间都有电压《显卡电压 内存 总线供电都有》下图纸后得知桥供电的1.5V电压开机瞬间0.4V左右怀疑是这个电压不正常 ,看图纸得知这个电压是受RT8204控制,加焊芯片1.5V电压出来 能够正常开机 但是冷却后又回到原来的0.3A掉电。差RT8204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维修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5-20 17:23):
是下管不良导致掉电,测量是好的 ,换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跟换RT8204

网友:
更换加焊过的芯片呀

网友:
不好意思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仔细查看外围元件,,,换掉上下场管和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图纸呢。发上来啊,我也修过掉电的

网友(2014-03-27):
遇到一样的问题,怀疑北桥梁问题,换了北桥客户拿去用了一周,又掉电了,是不是北桥没换好噢

网友:
周边的电容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