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为什么导电

楼主(2014-02-18):
PCB板两层铜箔磨损短路,处理好后涂了一层绿油,紫外线灯烤了一会表层已坚硬,下面用手压还有流动。上电后绿油短路冒烟,又短路了。难道绿油干之前会导电吗?

网友:
绿油无论在固化前后都不导电!冒烟只能说是短路还没有排除!

网友(点评):
估计是基板炭化,渗入绿油后导电性增强。

网友:
漏电是基板已经炭化,应清理干净后烘干处理再涂上绿油。

网友:
不会导电啊。。。

网友:
恭喜  山寨货到手········

网友:
绿油本身就是抗导电的。

网友:
你 不会买的是假绿油吧

网友:
不会导电的

网友:
你可用万用测量一下他的阻值

网友:
相信对你有帮助

网友:
绿油和pcb板表层类似,要是导电,整块pcb板都接地 了

网友:
后级还有短路,没有查出来,引起的

网友(点评):
没有别的短路了,仅此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