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无线网络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14-02-18):
学校做办公室,大楼有4层,大楼无线全覆盖。考虑到美观,所以用poe设备来做AP无线网络。有几问题问大家。有做过的朋友可直接给方案。1,想买一个24口的POE交换机。还有就是AP设备。大家给个什么品牌比较稳定。价格适中   2  AP无线设备在同一个楼层布设2-3个会不会干扰,怎么能避开。不同的楼层又怎么设置不会干扰。谢谢大家,知道的都出来说说。我马上要用的这样的方案。希望大家给 一点参考。

网友:
吸顶AP + AC 搞定干扰问题

网友:
考虑大品牌咯 思科 这些好的咯, 干扰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考虑的是覆盖的到就可以了

网友A:
思科的AP 和思科的控制器
AP 3000
控制器  10W
全学校 只有一个Wifi  易管理

网友:
路由器也可以做无线AP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科的AP 和思科的控制器
AP 3000
控制器  10W

为什么一定用思科呢?国产的方案很多,还省人民币的。华为、华三,低端一点的TP都有,犯得着用美国制造吗?

网友:
建议:

1. 1楼和3楼放 AP 就可以了,

2.. 无线信道错开,用 1-6-11,如果加密,密码要一样,可以无线漫游,,

3,AP 如果资金松,选择  UBNT 的设备,可以 AC 管理,
      资金紧,可以选择 山寨的 UBNT,或国产的 TP-LINK 产品,也可以 AC 管理,

4,路由器与 AP 的连接一定要用网线,不能用 WDS 连接,

5,AP 与 AP 的覆盖以 20米半径为标准,正版 UBNT 设备,可按实际情况放开,

6,其他设备就不在这里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