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集显,掉电

楼主(2014-02-18):
接机时是短路,接上稳压电源直接闪红灯。拆机发现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一个上管(是铁壳的,买的原型号换上的,且上下管一起换的)导通了,CPU下面有个电容导通了,还有两个与DCBATOUT相连的电容导通了。把这些全换了,还包括ISL6266A也换了。之后就是现在的情况了掉电,按开关1秒就掉,电流在0.2A左右。瞬间测了所有电感都有输出。3.3V,5V,1.05V,1.5V。CPU的供电都有瞬间电压1V左右吧,测不准,没波波。还有就是不上CPU不掉电,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的不出来,可以是因没U吧。请各位搞手指点一下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A:
铁盖子MOS管都烧了,加上CPU座里的一个330UF CPU滤波电容也击穿,这说明是19V直接加到 CPU电路上,换个CPU试下吧,CPU也有嫌疑!!!

网友:
换CPU测试了没有?

网友:
已经试过了,一样的。BIOS都刷了,EC也换了过的了

网友:
到官网下个BIOS试试

网友B:
可能还是CPU核心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CPU核心 供电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供电还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检测了。

网友:
B460    CPU供电 出现故障的好像不少  铁盖MOS管  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盖子MOS管都烧了,加上CPU座里的一个330UF CPU滤波电容也击穿,这说明是19V直接加到 CPU电路上,换个CPU ...

CPU换过了,且还在另台电脑上试过,CPU是好的

网友:
请教一下大家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怎么能测出CPU供电输出是高了还是低了呀

网友:
查一下后级的供电转换啊,是不是+3VS,+5VS中的哪个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在注意看看主板  会有发现

网友:
。。。。这个难修啊 。。。。。。。遇到过搞不好··

网友:
还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这B机子用什么铁壳,玩死人,我前天修个B470也是,烧了上管,我给顾客报价280元,后来我把铁壳上管搞来后,显卡死亡都没有供电,后来把CPU一换,亮机了,又经顾客报价,幸好顾客好说话,我都不好意思了~!妈的,用什么铁壳上管呀,玩死人

网友:
有可能北桥都坏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个 机器 问题一样 到现在 还没修好 有电微短路,CPU 边上还有个八角贴片芯片那里 也短路了.

网友:
我修过几个 都没有修好  太难搞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pg出来了么

网友:
在看看管子,这破铁盒子有时候换了也不行

网友:
估计还有那里给击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