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白屏有时显像、、不关机就没事

楼主(2014-02-19):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只要不关机就一直亮。。有时开机就是白屏的

网友:
你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刷个MCU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看屏供电

网友:
换个程序次以下了

网友:
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掉,供电不正常 会引起各种故障的

网友:
白屏说明屏上没有供电,白屏的时候量量驱动板上排线座有木有供电~顺着往上找找吧。不过建议刷个MCU试试。。。。

网友:
屏供电嫌疑有点大

网友:
我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线戒茶有问题,,或者屏供电出问题,,只要不是屏电路问题都好办,就怕屏电路不正常。。。那样屏G掉的可能很大,努力就都白搭了

网友:
不会是改高压板,开关没接对造成的关机白屏吧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有问题不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发个图让我们看看

网友:
看看排线是不是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