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4-02-19):
2013QQ文件损坏或丢失从装还是不行求高手

网友:
换个系统吧,。win7的。XP马上淘汰了

网友:
换了XP系统还是不行 怪事了

网友:
应该是有病毒了。下专杀查查吧

网友:
果断重装系统,不是QQ文件问题,是你QQ崩溃把关联的系统文件也搞丢了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出问题了,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重装下系统 重新下载QQ

网友:
系统重装了 QQ也重装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重装系统后在下个QQ安装!不行再备份好资料后全盘格式化在装系统装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