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开机出现LOGO以后白屏

楼主(2014-02-19):
一台联想昭阳E43G能开机,开机后出现LOGO画面后就不正常了。正常应该是出现LENOVO后马上出现自检画面。这个不马上出现而是出现一段时间白屏,白屏时间要等一两分钟,然后才出现自检画面。进BIOS正常。你们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楼猪先用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要是还是不好的话,那就是从主板上慢慢找吧~你也可以外接一下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A: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我也这样怀疑。

网友:
那就刷一下吧,如果好了,楼主记得和我们分享一下哦

网友:
个人认为也是BIOS问题,建议先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