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代机0.09不触发

楼主(2014-02-19):
本人很少发帖,对于笔记本原理有所了解,我从08年开始接触笔记本到现在也有6年了,对于笔记本维修我总结的经验就是,要有学习和研究精神。现在修机器,对于不是精通原理的我们来说,修机器只能看同行维修的经验和思路,我也算是靠经验维修的那种吧。好了话不多说,昨天来了一台两个月前修的机器,这个机器板号K42JC2.0的板子,通电代机0.09,有时0.07,不能触发,这个机器是一个师傅修的,这个师傅也是和我们店合作的,有修不好的,或者比较难修的,都是送给他修,拆机后发现,南桥修过,BIOS刷过,3V,5V滤波电容换过,华硕现在的机器,滤波电容漏电也是通病吧,我随手测了下3V,和5V的待机电压,发现3V是,3.0几正常,我的表示VC97的是自动挡,(这个表测电压误差很小的,0.0几的误差,这个表跟了我有7年了)测得5V是,5.56感觉有点偏高,没太在意,正好我身边有个上个月换下来的一块K42JV的板子,我也随便测了下3V和5V电压,发现这两个电压都在3.0几和5.0几,这时才想起来刚才测的5V高了,可能是滤波不良,电压不纯。偏高吧,随即换了330的装上去,通电测5V正常了,按键触发上电到。0.047掉电,奇怪,我在想这个机器,返修。不会还有问题吧,又仔细看了看板子,没什么异常,插上屏线试试,通电自动触发,发现电流正常了,屏幕点亮,自动进BIOS,呵呵。奇怪,我把板子断电,先把主板装到D壳上,有随即试了下,此时没有插屏线,电流和刚才一样,0.047掉电,奇怪,刚才明明亮了,我把屏线又插上去,通电又亮了,这个来来回回试了好几边,发现只要不插屏线,电流就是0.047掉电,修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现象,还望又遇到这种怪问题的师傅同行们一起探讨下,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能正常开机使用么?

网友:
我也很少遇到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知道 的说说屏线接了 可以 不接不可以的原因 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