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开机报警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4-02-19):
1、这个机器本来是换主板的,可是换完主板会有报错,把内存插到上面的槽上1长3段+1长2短+1短会显示,但是插到下面的槽上有时显示,不显示的时候也有报警错误1长3短+3短1长。以为是内存有问题呢?找了两条一样的内存换上是原故障,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内存槽的问题,说清理一下就好了,可是我把内存槽清理了一下还是不行!后来一想把电池放电试一下吧,结果真的显示正常了。
2、结果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有时候不进系统又时候能进,就是进系统也是蓝屏,不进系统的时候会有一个报错《intel(r)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在网上查了很多种方法说是开机时同时按两个ctrl+p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试了一下真的好了。
3、多次测试都没什么问题OK

网友:
IBM我最头疼了,

网友:
联想thinkpad系列的机器插上面的内存座通常都会报警,但会亮机

网友:
其实很多都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不错很牛B 学习了

网友:
插到第一个槽知道会有报警,但是下面的槽有时不亮机

网友:
IBM的有时候换主板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
我怎么就没这么幸运呢,拆出来点 是OK的 装回去又报警不显示,来回拆装4-5遍了,还是不行,我去他奶奶的IBM

网友:
那句英语是啥意思  怎么翻译?

网友:
是不是那一块没有装好啊?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插上面的槽 报警。下面的有时亮有时不亮。这个电脑是 两条的内存,。结果感觉好了。装上发现只要断开电源一段时间 在开机就报警,接着3次加电正常亮机 ,每次把电源拔掉后过5分钟就开机报警,关掉在开就自检下 然后亮机 。。真服了、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IBM

网友:
IBM 一般是 2个内存槽的 话 1号槽 必须有,否则报警!当一号有的话 再接2号槽 可以同时用

网友:
这个是修电脑的都知道,你先看看具体的内容在回答啊

网友:
坑  碰上了拔键盘可以开机 插上去就会报风扇错误  还以为键盘有问题 外接键盘也是会报错

网友(2014-03-21):
那你遇见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06-30):
BIO对调试试!

网友(2014-08-02):
可是我的是 1长 3短 1长3短 1长 内存换了好几条了  就不是不亮 ,BIOS也换过2个了 。

网友:
好经验啊。以后碰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