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例日本原机NEC -VY20AEDE4

楼主(2014-02-19):
机器型号:日本原机 VY20AEDE4
板号:LA-3601P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4,按开关不触发。
维修:因无图纸,参考LA-3061图纸;首先测KB9107537脚等供电引脚无电压,
盲测37脚和各供电之间的阻值,当测至PQ26时嘀嘀响了,测上管无19V供电,然后测量供电芯片5112022脚也没有19V22脚对地测短路了,对应51120的资料图如下:
Q1上端也短路,拆下C10后测量已经短路损坏,对应实际板子的位置:PC38.,拆一电容换上,待机0.00(别误会,我的点后只有两位呵呵),开机屏幕显示了,本机修复

网友:
楼主厉害,能够用其它图纸对着修

网友A:
前几个图看不到。你们能看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图看不到。你们能看到吗

月饼老师,能看到的,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可以看到了

网友:
没图纸这样的修法真不错..我就是有严重的图纸依赖症. 要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能看到的,都显示出来了

对了老师顺便跟你说一下,有时候有帖子图片就是会打不开,就是图片那边打一个圈圈转啊转的,不是网速问题,因为今天显示不出来明天还是显示不出来,以前不会这样的,会不会是这论坛改版造成的啊?

网友:
楼主 你有木有 备份bios啊

网友:
楼主 急求BIOS啊

网友:
发现 小日本的 都爱带  一排电子开关,,,,,,,,,,,,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少没有备份.

网友:
我一台  不显示  奶奶的   ads无下拉动作 想刷bios 看看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喇叭坏了,,

网友(2014-07-24):
现修一台,进水无图纸R344坏测不出

网友(2017-02-27):
好老的机子

网友:
几年前就很老了,现在更老,当时也是修着玩呢

网友:
        赞一个!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