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通病

楼主(2014-02-19):
N4110 不触发 通病 1 键盘坏 拿掉坏键盘就开机,2  NC bios 坏导致不触发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刚遇到个,有待机不触发的,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Inspiron 14 N4120 与4110的EC BIOS不知通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spiron 14 N4120 与4110的EC BIOS不知通用否

看版号一样 就通用咯~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知咋搞的,动不动就是BIOS芯片的问题,早期奔腾的也没像这样的,哎,晕了

网友:
楼主给个备份的BIOS吧

网友:
这个算是思路 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我的开机上到0.0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EC BIOS刷过,有3V 5V,桥换过EC换过.......

网友:
遇到好几个  都是进水   换键盘ok   不过还是给烤了下板子

网友(2014-03-23):
有没有好的EC BISO

网友:
遇到过BIOS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一样的不多

网友:
遇到的不多啊

网友:
遇到过不触发bios坏,键盘没见过。学习

网友:
键盘没见过。学习

网友:
这个算是思路 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键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我刚好手上有一个~~~呵呵~~~~希望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N4110机器全部USB口不能用,刷BIOS 以后就好了。

网友:
有时间折腾 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键盘坏会导致不开机啊,这么神奇

网友:
这个机器以后会修的很多

网友:
新的机器不叫 南桥 南桥的缩写是 SB 不是 NC 。。新的 PCH

网友:
这不算通病,思路正常的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键盘坏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2014-06-29):
楼主看来修了很多这机器啊

网友:
EC 的BIOS 容易坏吧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刷个BIOS

网友(2014-11-16):
请问楼主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都是同样的故障吗?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没碰到过,显卡倒是修了不少

网友(2016-09-09):
主板 显卡供电短路

网友:
BIOS容量大了, 出问题的概率也大了

网友(2018-09-23):
老板你帖子不说的有点简单 没有图片和版号 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