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诊断卡

楼主(2014-02-19):
求推荐一个诊断卡   全名就行 好用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用于台式机上,下面这款就行。双面数码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于台式机上,下面这款就行。双面数码显示。

  啥型号啊   鑫帝和奇冠怎么样啊

网友C:
鑫帝就很不错呀!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能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帝就很不错呀!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能跑的

具体型号具体型号

网友:
我用的是奇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啊   鑫帝和奇冠怎么样啊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的,我也在用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