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维修IBM T42风扇

楼主(2014-02-19):
喜欢DIY的朋友注意了,散热风扇不管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其起到的重要作用位置不言而喻了,以笔记本风扇为例吧,经常在维修或者加油清理灰尘时候很容易由撬的过程中损坏了固定铆钉,如果不想办法的话,很容易就当报废处理了,下面我们就以IBM T42笔记本风扇为例如何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达到变废为宝节约成本的实例。见图所示一目了然。

如图中蓝色ABCD字样四个角铆钉一旦被撬断,不要急着扔掉,索性就用老虎钳彻底将四个角扳掉彻底破坏算了,然后铜板上对应的红色ABCD四个孔与之对齐,再用大小适合的自攻螺丝将其固定,就这么简单,自攻螺丝如果长度过长,可以用老虎钳剪断再用锉刀磨平。

用一句话概括:其实就是将断了的四个铆钉不用了,用老虎钳继续破坏一下,再用4颗自攻螺丝钉固定起来,这样一个完整的散热风扇又可以重新工作了。

网友:
方法不错 再也不用担心铆钉掰断了

网友A:
这方法不错,不过一般不搞,因为不挣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错,不过一般不搞,因为不挣钱啊

这方法不能针对专业者影响收入挣钱,只针对喜欢DIY不要求美观者省钱,总之,照此方法可以反复进行风扇维护直到风扇正式寿终正寝为止,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能针对专业者影响收入挣钱,只针对喜欢DIY不要求美观者省钱,总之,照此方法可以反复进行风扇维 ...

那倒也是,不过不懂的还是别搞了,拆个笔记本装不上还得掏钱让人家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倒也是,不过不懂的还是别搞了,拆个笔记本装不上还得掏钱让人家装

凡事不要怕,先交学费慢慢的你什么都能学会的……说实话以前我什么都不会,凭着胆大心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敢搞,而且越来越成功,听我的,不要怕,哈哈……

网友:
不错的方法 ,不过都报废了 坏的修好了也没几个人愿意换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凡事不要怕,先交学费慢慢的你什么都能学会的……说实话以前我什么都不会,凭着胆大心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 ...

大哥,你想多了,我是说那些不懂的还是不要搞了,我专门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想多了,我是说那些不懂的还是不要搞了,我专门芯片级维修的

是我想多了,对不住 呵呵

网友:
还有这办法  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想多了,对不住 呵呵

没什么事,这些也不错,最起码自己省钱了,给别人搞好的话,别人也会崇拜你

网友:
这东西 换一个 才好报价

网友:
方法不错!但要把他固定的话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好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应急一下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C:
其实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用万能胶粘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用万能胶粘起来就好了

这里是高温发热环境,胶水粘倒不是粘不住,方便也倒确实方便,问题是万能胶水遇到高温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物质,建议你三思而后行。

网友:
换新的才能报得起价

网友:
像你这样的在电脑城根本没人换的

网友D:
FAN 报错也可以吗 我的E420的风扇报错 也可以吗

网友:
不错有时间实践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吹  也可以拿掉   完了  再用诺铁  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主要看能不能加油,你固定的牢吗,实验过吗

这个问题你问的很好,答:风扇能加油,加缝纫机用或者变压器油是最好,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但固定牢,而且比原来更方便在拆卸,实话告诉你,没有实践就不会过来把经验传授给大家,目前和你对话的电脑笔记本风扇就是很铁的实践实例。

网友F:
这想法不错  但这修没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AN 报错也可以吗 我的E420的风扇报错 也可以吗

你好我的朋友你说的风扇报错,是需要先排除一下风扇是不是灰尘导致、磨损缺油导致提示错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开始拆解电脑对你的风扇进行维护吧,如果在维护的过程中,风扇的四个角的铆钉损坏了,这时候该使用的方法就是这个了。这个方法主要是针对风扇在维护过程中造成的外壳铆钉损坏无法固定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想法不错  但这修没价值

当你身边没有可备用的散热风扇或者离电脑城距离有比较远的同时,当你急需要打开电脑上网购买新风扇的时候,这个方法就能很快应急,这个就是体现应急的价值,如果不嫌弃的话,还具有永久性的反复维护价值。
通过这个方法演变,我想以后在出厂制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改铆钉为螺钉固定使用价值会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朋友你说的风扇报错,是需要先排除一下风扇是不是灰尘导致、磨损缺油导致提示错误,如果是这样子 ...

哦谢啦 发的新风扇 还是报错 想查电路 顾客着急拿走啦 应该是温控芯片除了问题 温控电路

网友(2016-10-27):
引用 网友D:
FAN 报错也可以吗 我的E420的风扇报错 也可以吗

可以的,FAN报错就是风扇问题,缺油了或者灰尘太多,通风换气原因导致CPU散热不良,一旦拆了过后铆钉断了即可使用此方法固定继续让风扇完成使命,不过要记住给CPU重新涂抹一次导热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