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笔记本维修10个月了,首次发I5维修贴,希望大家支持!

楼主(2014-02-19):
笔记本维修10个月了,首次发I5维修贴,希望大家支持!

型号-DELL-N4010此机器是上家送过来的
到我手上时EC周围动过,EC成色也不好,单桥也有动过的痕迹

查图

SUS_ON 被划断了,估计是上家为了查看是EC拉低还是后级拉低SUS_ON的
我把线路连接好后,上电0.04掉电,用风桥吹MH57 吹2分钟,一样
EC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意料之中的,二修的机器没那么简单
于是静下心查图

示波器量S3  S5  SUS_ON  RUN_ON 均有3.3V迅间拉低

测量各大电感,按开关都迅间都有电压出来,只有cpu的没出来
查cpu的开启信号VR_ON没有,根据广达的开机时序,EC要发出VR_ON,必须要收到高电平的HWPG
就是月饼老师说的大与门!

下面的维修,示波器对我的判断起了关键性作用!说明下示波器是我自己掏钱买的,万用表也是自己买的

要查这4个电压1.5V_DDR_PWRGD GFX_CORE_PWRGD 1.05V_VTT_PWRGD 1.05VPCH_PWRGD
其中一个为低,HWPG就起不来,这是个入手点
一个一个的查吧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万用表可测不出来

测电压---内存1.5V_DDR 1.5V   显卡+1.8V_RUN_GFX 1.8V  +1.05V_VTT 1.05  都有正常电压跳变,可见
电压出来了

只有1.05VPCH 只有0.3V跳变 这就不正常了
经查1.05VPCH是给单桥供电的
于是断开供电电感PL8,再上电,能上到0.5A左右了,不掉电了

再测1.05VPCH正常,由此可知是HM57拉低了它,导致HWPG没出来,也就没有VR-on
本打算换个桥但是老板说没有代换的,而且而且这种桥很难植株,建议我加焊
意外的是加焊后,机器修复了

之前吹了2分钟不行?  又走了弯路!
我是新手,示波器完全是在论坛看帖子学的,发个小帖子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支持!
提供图纸-

N4010

网友A:
挺好的,才10个月,有这水平

网友B:
能不能加点分啊,给点动力啊,最近论坛号卡,上传图片时爱卡死,之前本来写的还详细些,卡死了两次,这次写的简略写,发这个贴 花了我号几个小时,老板都有意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才10个月,有这水平

比起迅维的学员还有差距啊

网友C:
我郁闷的是上家不是干锅南桥了吗 为什么你i一干就好了。。

网友:
我都两年了,还是看不懂电路,求指教!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郁闷的是上家不是干锅南桥了吗 为什么你i一干就好了。。

上家是吹过,我开始也用风枪吹了两分钟,不行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别人没修好的都可以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点分啊,给点动力啊,最近论坛号卡,上传图片时爱卡死,之前本来写的还详细些,卡死了两次,这次写 ...

我的权限只能加10分,学的不错,继续加油!最近论坛更改新的域名,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卡

网友:
10个月有这样的水平很不错 。帖子也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
哇,好厉害的。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厉害呢?看来还是多点看看月饼大神的视屏教学了

网友:
10个月就这能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权限只能加10分,学的不错,继续加油!最近论坛更改新的域名,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卡

谢谢你鼓励我,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10个月搞2修   很厉害了。  我学了2年   拆机器不小心都会拆坏, 装机器还经常把螺丝顶穿外壳 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很给力啊!

网友:
加焊后就不被拉低了,逻辑上说不过去呀

网友:
真不错,这图纸也太感谢了

网友:
图纸不错  维修思路也不错

网友E:
十个月有这种水平  说明你比我厉害     自学的人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个月有这种水平  说明你比我厉害     自学的人就是厉害,,

感谢你的鼓励,一起努力

网友F(2014-11-09):
有名师教导就是不同 还有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名师教导就是不同 还有神器

都考自己努力,示波器也自学的

网友G:
楼主学十个月就有这样的水平还真是让我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十个月就有这样的水平还真是让我膜拜啊

开店都开了半年,技术是靠板子练的,论坛是个学习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