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j

楼主(2014-02-19):
k40j主板,自动上电,三个灯不停的闪烁,是哪里问题?

网友A:
bios刷了式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自动上电,电流最高到0.7几,之后灯一直闪烁,大概一秒一下,三个一起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式过没有

为啥?、哪里看得出来。

网友:
为什么啊, ??有依据没有?请指教

网友:
CPU 没过吧 稍稍加热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