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停在LOGO不动

楼主(2014-02-19):
今天给客户换了二手主板,开机后挺在LOGO处不动。弄了好久找不到原因,准备要刷BOSS。后来问了别人,换了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bios刷下也有可能会好

网友:
GB南桥当开机话面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是挺实用的,昨天晚上有个联想G41的就是开机档LOGO,后来换南桥才好

网友:
还没见过换CPU 好的,一般G31G41,档LOGO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的CPU不支持吧

网友:
应该是外设有问题吧,,可能是男桥出问题了

网友:
试过换内存好的

网友:
我有块放了两个多月不知怎么的就好了…………

网友:
AMD CPU的板容易出这类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啊 上的什么CPU 哦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挡logo的,好像得刷bios

网友:
这不科学换cpu也能好呀   你上的额什么cpu

网友A:
今天也搞一个AMD的卡在LOGO那,给桥加焊后,我流汗了,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搞一个AMD的卡在LOGO那,给桥加焊后,我流汗了,不亮了

南桥一般加焊没多大用

网友:
卡LOGO画面的 板子    首先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的////CPU坏的 很少见. 你看看稳定不,.

网友:
肯定是外设出问题了,要不就是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