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1.5的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02-19):
刚通电的时候正常,过了大概十分钟开始花屏。屏线擦过了!显示器菜单能呼出,就是颜色不对,是不是驱动上面的存储的解码程序坏了?

网友:
换套通用板试下,如果还是一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好了就是板坏了

网友:
搂主解决了没 等结果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  或接口坏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这现象屏坏了吧,为了保险起见用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这个花得好漂亮啊。。。先通用版点一下,然后确定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建议楼主刷下程序。

网友:
因为,手里暂时没有好的通用版,所以试不了!就想问问什么请款!我手里的通用版没有跳帧了  只能点灯管了!

网友:
换给驱动板试一下  不行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屏的事吧,换个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5V供电不足 就是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