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高压板后屏暗

楼主(2014-02-19):
  病:HKC S988A 高压板坏掉后改装通用高压板。正常显示但是从开机后屏明显变暗。
           著:灯管无老换
                          求:解决思路和方法。    应该对高手来说挺简单的

网友A:
ADJ不要 如果还是不行ADJ接到3.3V

网友B:
ADJ调节不好 估计电压不足

网友:
问题,我现在没有这样的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J调节不好 估计电压不足

我也知道电压不住······  有没有 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高压板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C:
屏明显变暗是什么意思?没有点亮?还是发出微弱的光?你上图看看.让大家乱猜.

网友:
代换高压板很简单,满足12V供电,开机信号就行了.还有就是开机后测电压是否正常.也有电源出问题带不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明显变暗是什么意思?没有点亮?还是发出微弱的光?你上图看看.让大家乱猜.

就是屏要比以前暗好多····    手机坏了   今天发不成图片 = =   望见谅

网友:
量量工作电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菜单调整亮度对比度有变化没有?,,,太懒了,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你换的高压板不行,我以前遇到过,换个不一样的高压板再试试

网友:
看高压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ADJ不用接

网友:
还能有什么,换的高压板太差,我换高压板没出现过变暗的现象!维修选材很重要

网友:
通用高压板没有ADJ。 只要三根线电压对了就行。 或者是ON电压偏低。

网友:
控制跟供电相连了,还要改哪里啊...

网友:
5V和ADJ短接

网友:
提高供电看看

网友:
灯管肯定没有老化??尽量修复原来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明显变暗是什么意思?没有点亮?还是发出微弱的光?你上图看看.让大家乱猜.

现在有图片了·· 灯管检测都正常。   上面是坏的,下面是正常的。  求大神 维修思路····  解决后定有重谢···

网友D:
应该是你换的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换的高压板有问题!

    我需要的是不换高压板······   = =!!!:-(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条吧,可能是功率低的缘故

网友:
高压板功率小了

网友:
你是显示器是用12V适配器的吧!!!你测一下主供电是有没有低于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不要 如果还是不行ADJ接到3.3V

谢谢·· 你的答案搞定了··

网友:
不接adj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