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无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4-02-19):
P2点有20V  P3点公共点电压0V
查PQ302的的G极 20V  说明 没有被分压
查PQ307的脚位  除了2#  5# 有3.3V 其余脚 都是0V  但是5脚的3.3V大于 4脚电压 为什么不能分压呢!? 麻烦朋友们帮忙一起讨论 讨论!

网友: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问题!!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量量PR307的阻值。是不是坏了???

网友B:
可以换下两个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C:
除了两个分压电阻   PQ302 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两个分压电阻   PQ302 是不是坏了?

PQ302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下两个分压电阻试试

把两个电阻取下来测试 150K和200K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除了问题! PQ307我也找了个换上去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量量PR307的阻值。是不是坏了???

拆下来测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测  没有问题!

查查PQ304是不是被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测  没有问题!

还有PC3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C301!!!!

PC301 没有问题!  唉  搞来搞去 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E:
查看后面是否有短路,在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看后面是否有短路,在看芯片工作条件

后极 对地没有短路 阻值400多 应该属于正常吧。

网友:
这就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