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2-19):
自己的电脑最近老是连不上网,换了网卡,换了猫都没用,后来干脆把电脑也换了,可还是这样。
最后发现自己的网线已经用了几年了,可用测线的测了一下又是好的,可还是换了网线,电脑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是网线的问题,可网线测了明明就是好的啊
电脑

网友:
应该是网线老化了

网友:
网线差 丢包 测线器 测不出来

网友:
网线老化有干扰。测线仪都是检测不出来的。差的线我拉过60多米的。测线仪一样检测通就是不能上网。

网友:
测线仪只能测通断,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测一下电阻,以前碰到过新买的垃圾线,怎么都上不了,一测单根阻值达到30多欧(也就50m长),标准0.5mm纯铜网线国家规定每百米10欧。

网友A:
遇到过 时好时坏 查半天 尼玛墙角处的网线被老鼠咬了

网友:
线的问题吧

网友(2014-05-22):
肯定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