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bs3904大师指点下,这是什么啊

楼主(2014-02-19):
    如题,谢谢。新手。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

网友:
是啊,求指点

网友A:
是npn的三级管吗?是不是直接可以和任何npn的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npn的三级管吗?是不是直接可以和任何npn的代换

是的, 这个元件要求不高,一般的NPN三极管均可代换,只要你的焊盘能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元件要求不高,一般的NPN三极管均可代换,只要你的焊盘能放下。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