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型号ATX-355wb&p4

楼主(2014-02-19):
谁有这个电源的图纸? 或者手头有这个电源的 帮忙给看一下 7500  12脚电压是多少 还有339电压
13007附近电阻是多少  现在这个电源烧的黑了  什么都没
或者求一份图纸,,,,,

网友A:
查看我发过的帖子里有相关的数据。

网友:
上本网搜搜它会告诉你的。

网友B:
7500的12脚的电压应该是12V,是辅助电源提供的,此处的滤波电解也要注意检查一下子的。13007的基极串联的电阻大概是1Ω。发射极处接的电阻一般为2.7K。所连接的小电解一般为4.7微法50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看我发过的帖子里有相关的数据。

你好,刚才我翻看了3变您的帖子,但是找不到! 您可以发个帖子链接吗  感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的12脚的电压应该是12V,是辅助电源提供的,此处的滤波电解也要注意检查一下子的。13007的基极串联的电 ...

您有这个板子或者图纸吗 我要这个板子的初级所有电阻 阻值

网友(点评):
找个长城的300P4电路图就行,初级的电路大致相同,除非这个电源用的是2N60作辅助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刚才我翻看了3变您的帖子,但是找不到! 您可以发个帖子链接吗  感谢老师!!!

网友:
初级烧了跑去查IC?损坏几率很低的……

网友:
电源已经修好了 是我粗心 把2.7K 跟2欧、 电阻接反了   所以造成了不启动  还有 金河田电源 7500  12  脚 电压8.5V  也算正常  给后来的新手一个提示  我的电源就是 12脚  8.5V  现在已故障修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