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准讨论编程器刷bios的问题?我有问题想问啊

楼主(2014-02-19):
准备刷一个bios,芯片是winbond的16Mbit的,

用编程器读取很顺利,但是刷论坛下载的bios文件,却总是到10%提示错误,说让我检查芯片或程序。

我试了几个从本坛下载的,经过坛友验证的bios文件,都是如此。

后来我把读取备份的文件刷进去,却很顺利,没有报错。

这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本来已经发一帖请教了,可是被删除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是芯片的问题吧  换一个              用原程序因为芯片刷不进去,所以芯片里的程序和你刷的程序是一样的,所以提示刷正确了

网友:
1、在刷BIOS前把原内容清空了吗。2、对比下载的BIOS文件大小,芯片是否能装下。3、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你看一下  你下载的BIOS  是不是 匹配你的机器,还有就是芯片是不是能有足够的空间来承载你所下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  你下载的BIOS  是不是 匹配你的机器,还有就是芯片是不是能有足够的空间来承载你所下载的BIOS

排除你说的可能性。

网友B:
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试,有时候BIOS芯片,坏了也会导致,刷写不成功

网友C:
我的编程器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换芯片吧。反正我今天买了个260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编程器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换芯片吧。反正我今天买了个260的编程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试,有时候BIOS芯片,坏了也会导致,刷写不成功

换了芯片,可以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