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开机密码如何解除

楼主(2014-02-19):
东芝M800开机密码如何解除

网友:
求助中,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
新机一般是刷BIOS吧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用U盘的WIN PE里有解除开机密码程序。

网友:
大白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开机密码PE就能解决,你确定是开机密码??

网友:
刷BIOS吧,winPE是破系统密码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