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开着的时候把屏线拔出来了,这样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02-19):
今天接到的一台笔记本屏幕一闪一闪,第一时间想到拔屏线,一时大意了,竟然在开着机的时候拔了屏线,结果再开的时候就没显示了,请问我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哪里给我弄挂了?

网友:
最坏的情况烧显卡

网友:
烧显卡输出模块

网友:
具体是哪部分?

网友:
烧屏烧显卡或EC

网友:
烧显卡或EC

网友:
以后小心了  记得刚出道的时候犯过你同样的错误 那次是把屏烧了 ……

网友:
我也烧过一个屏  哎  以后就很小心了  教训啊

网友A:
这个就像台机开着机拨vGA线一样,正常情况下
仅仅就是显示器不显示.重新插上就对了
但运气差时喝水都会呛死,那就不好说.你
就不开机拨一下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像台机开着机拨vGA线一样,正常情况下
仅仅就是显示器不显示.重新插上就对了
但运气差时喝水都会呛 ...

同意9楼的说法,不过显卡,EC,屏都有可能哦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你先断的供电还是信号。如果是供电,应该关机重插就好了,如果信号……烧显卡,EC,有时候屏都不好说。

网友:
但是能触发,不过没显示,这说明EC没事吧?

网友:
估计本身就有故障,你的热拔,加速了故障的表现,一般是带电拔是没什么问题,经常这样做,还没有出现过故障。也真是运气的概率大些吧。

网友:
屏,显卡,EC大概就这些容易烧坏了

网友:
跑马吗   不跑 EC  跑显卡了...

网友:
竟然没烧任何东西,吓一跳。

网友:
妈呀,还好见到此贴了,不然我以后可能跟你一样了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显卡咯,估计是掉电压了

网友:
注意点应该没问题吧,比如IPAD,开机拔屏线最多暗屏,重启就好。笔记本的没试过,每次都是先关机

网友:
我没遇到过 没想到这么严重吸取教训

网友:
可能烧鸡哟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保险,EC

网友:
可能显卡干了

网友:
屏供电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