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寸 怀疑屏坏`不敢确定

楼主(2014-02-19):
很少修显示器没备有通用板`遇到一17寸开机屏跳动叠加`不敢下手怕屏坏

网友A:
买个通用板,。测屏方便,这个不试哪知是屏是板问题

网友:
80%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上次我遇到过

网友:
可以先从别的地方弄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通用板,。测屏方便,这个不试哪知是屏是板问题

的确是要买个通用板`只是接屏线那里有点头痛``

网友:
200%是屏坏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点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呗

网友:
买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