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逻辑扫描全是感叹号

楼主(2014-02-19):
做通刷后做44后逻辑扫描全是感叹号。本人小白。。不懂怎么回事被我弄坏3个盘了

网友A:
我P转G后全是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P转G后全是问号

为什么要P转G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刷固件了,要跑SF才可以扫描和内格。

网友B:
重刷固件呀,或固件不配呀,当然是!!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P转G后全是问号

应该是G转P吧?好像没有P转G的

网友C:
加密了吧,,看看MHDD上面是不是有个PWD

网友:
通刷完44要跑SF流程啊,跑完清下SMART内格下就能扫描了
我也遇过哦

网友:
不懂 有块希捷320的盘全是叹号是咋回事  也解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刷固件呀,或固件不配呀,当然是!!号啊

之前搞错了是G转P

网友:
是G转P,之前搞错了

网友:
做完PST后,在逻辑扫描

网友(2014-04-01):
编译器坏掉了

网友:
修硬盘难修又没用好固件

网友:
你们有好固件吗?

网友D:
写rom,刷固件,做44 46 47 开SF,逻辑扫,G转P。 估计这么和你说,你也搞不定。多看看教程,会成功的,交学费是肯定的,我交的学费比你多的多了。我教学费的硬盘,现在有的连家族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了。  坛子里有很多WDR的教程,我就是在这里学的,很不错。。。基本可以出盘了,但是出盘率不高,还在学习中。  一起努力。。。别只看我告诉你的写盘流程,没用,多看看坛子里的老师发的视频教程,按照视频教程来,保你出盘

网友(2014-05-01):
引用 网友D:
写rom,刷固件,做44 46 47 开SF,逻辑扫,G转P。 估计这么和你说,你也搞不定。多看看教程,会成功的,交 ...

都看的哪些视频呢?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了吧,,看看MHDD上面是不是有个PWD

应该不是加密,MHDD有的时候,前部分扫描正常,后面坏道多的话,就会出现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