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0不插内存有CPU供电

楼主(2014-02-19):
今天修到一块Z570英特尔HM65的主板,开始毛病是3V电容性能不良赵成没有待机电压,更换后电压出来了,可以开机,高兴的。准备插内存看看能不能显示,结果以插内存电流是0.8-0.9-034过5秒变成待机电压。经检查电流在0.34时没有U供电,其它电压都有。此供电芯片是NPC6131。 查得此电流在0.34是芯片所以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不插内存时电流是0.8-098。这时是由U供电。。CPU 供电芯片换过,故障一样。BIOS刷过故障依旧。唯一可能是插上内存时不出集显供电。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没搞好,客户换板

网友B:
这Z570我怎么这么耳熟啊,真的很耳熟但是我想不到我是修过什么了,真的很耳熟,好像那时是刷ec的PM芯片的bios,是不是U坏了,或者内存有问题?都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集显电压没出来,集显电压好像是要过了内存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Z570我怎么这么耳熟啊,真的很耳熟但是我想不到我是修过什么了,真的很耳熟,好像那时是刷ec的PM芯片的bi ...

U和内存都换过,一般这机器是要读内存的时候才会出来集显电压.所有就是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没搞好,客户换板

你也遇到,有没有换南桥.

网友:
机器还..没有好,换了南桥故障一致.BIOS也刷过

网友(2014-08-06):
这种你先换一个U试试.我遇到过这种U坏的很多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U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