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白求教DELL 14R电源接口的接线图断了三根

楼主(2014-02-19):
求小白求教DELL 14R电源接口的接线图断了三根
橙 绿黄分别是接哪里的
求各位师傅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楼主你有得搞了除非有人把头拆了,不然你这算概率的话都很多种接法了,而且不小心就烧东西了呢,你可以拆一个DEll的电源然后看看里面的是什么脚位啊,

网友:
你从接到主板上的一端来判断啊,万用表量量哪个和哪个是通的,这里面有适配器检测脚和供电以及接地脚

网友A:
难道你跟前再没有类似的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跟前再没有类似的线了...

真没有 一个客户拿了个粉身碎骨的笔记过来       我拆出来就是这样的 还真 见过接头短线的

网友:
难道你跟前再没有类似的线了

网友:
买一根吧,何必这么纠结呢,又不是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