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XP 重启 WIN7 蓝屏

楼主(2014-02-19):
联想G460 XP 重启 WIN7 蓝屏  XP 系统 不定时重启 。改WIN7 就不定时蓝屏 WIN7蓝屏代码图片显示。风扇 新的算热器用凉风吹着也蓝屏,CPU P6200 换了 内存 换了 显卡禁用,硬盘换了 ,还一样 ,EC 加焊了 ,但是BIOS 没刷,H55 桥没动,3V 滤波换了。

网友:
是不是模式没改哦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去刷bios提示你的BIOS方面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HM55桥的问题

网友:
我那天碰到一个机子用驱动精灵就蓝屏...

网友:
提示升级BIOS。建议先刷刷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还没解决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
这个是WIN7 蓝屏 。

网友:
尝试更新BIOS。如果没有变化回流或重新植球的南桥

网友:
今天换了个BIOS 一开始 蓝屏 鼠标不起作用 触摸板反应迟钝,再开机重启 放电视剧好好地 一直没蓝屏到现在开了4个小时了。就是风扇狂转,这是版本的问题,看来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换内存

网友:
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明显BIOS问题

网友:
蓝屏英文提示你更新BIOS程序

网友:
看外设有没问题,看下南桥

网友:
BIOS引起的怪问题已经很多了

网友:
H55的桥总是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 问题 加焊后,再重新写回原机的BIOS 好了 ,

网友:
换个HM55试试。

网友:
1.改bios模式
2,刷bios
3.修电路

网友:
修改IDE模式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明显的蓝屏提示bios需要更新。。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BIOS,学习了,以后遇到直接刷。

网友(2014-07-08):
这个代码 好像是显卡哟

网友:
装个无驱动的系统试下呢 某个硬件有问题也会蓝屏 声卡 网卡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