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灯管,加电容,闪灭原因?

楼主(2014-02-19):
四灯改三管后,在去掉的灯管处加了一个3K电容,加完之后会闪一下就灭,而没加之前不会灭,只不过会有吱吱声,但吱吱声出现一断时间后会才灭,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确定你是    3K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是    3K电容

确定,从废高压板上拆的,上面也标注了

网友:
用全新的吧,感觉旧的好像不兼容

网友:
用一个 1K 电阻多好啊   没试过电容  但是电阻肯定能用

网友:
用电阻吧,电阻不会保护的

网友:
尽量把灯管换新的,这样子修法不科学,也用不了多久的,这根本不是维修,是骗客人的钱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这个方法虽然解决快,谁保证里面的灯管没问题,还有些人改高压板维修的,最好拆开检查一下,有问题的话一并更换最好了

网友:
y要加3K 30J的

网友:
换灯管  也不是麻烦事呀

网友:
我就是换灯管

网友:
维修这条路想做得长久点,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四灯的板用三个灯管不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