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主板怎么进行详细的设置

楼主(2014-02-19):
联想G480主板怎么进行详细的设置,只能设置主板密码,启动顺序,和退出等设置

网友A:
你要设置什么 ?配图是主板信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什么 ?配图是主板信息 ……

BIOS设置,他不能进行详细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他不能进行详细设置

就是进了BIOS没有别的选项 ?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