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变成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19):
接到客户一台T6的笔记本,状况是开机不显示,版号DAOSW9MB6E0 REV:E。电流到0.7几不动。在论坛上看了看。有的是时钟有问题,有的说是PR171开路,为了找PR171是不是开路的问题,在主板上找了半天,两个人的眼睛看的都快掉出来了,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主板跟CPU风扇的接触的地方找到了,通电车测试了下,有电压的。没有开路啊,开来不是这里有问题,刚才盲目的去开别人发的帖子了,没有重点测试我的主板上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现在才去测试,这机子是I3的。当测试到CPU的电感时没有电压,原来问题在这里啊,跟别人的不一样,故障点也应该不一样,心想就是这里出问题了。电压出来就好了,芯片型号是ADP3212.,测试了芯片的开启,供电脚都有,就是没有输出,用万用表测试了CPU的下管的G脚。有电压0-1.0--2.几-3.几的变化,看来这里面有问题,当拿着主板看的时候,突然看到CPU后面是一个大电容。心里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因为这种CPU大电容也会影响电压输出,不稳定的)以前在东芝。三星,宏基。都有这种问题。大多是开机不显示,开机掉电。换了就好。后来小心翼翼的将大的电容取下来了,换了4个330电容上去 。检查了下没有短路的。有一种渴慕的心情。插上电,开机。开机掉电,以为是没有装3V小电池的原因,装上后,开机还是掉电。还以为换上去的330电容,有问题,就取下来后再开机。0.77不掉了(现在是没有装330的电容)。电容是坏的吗,再换了4个330电容上去,结果还是一样。。难道乖乖的,怎么这样啊,不过掉电时的电流时在1.25的样子,看来有变化了。一边开机,一边去测试CPU的电压。还真有出来了。0.9V。在测试别的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问了下网上的同事。说叫我吧网卡的的22脚。测试下看复位出来没有,测试了下,有的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现在对这种高档的机子,信号不是很熟悉。无从下手。没有想法了,就练练刷BIOS吧,从论坛下了一个BIOS,把他原来的EC BIOS在电脑上备份后,刷上新的上去 。桥的BIOS还有刷。没就先试试看,插电开机,电流过了1.25.有跳了几下。心想可能有戏了。装上屏开机,还真的好了 ,奇妙的问题。掉电也跟BIOS有关吗。不懂,BIOS的作用还真不少。献上图纸 haier 超越T6 DAOSW9MB6E0 REV:

网友:
顶顶,学习了,以后修到没办法的看来要去刷刷BIOS识识

网友:
遇见NEC大电容,先杀大电容会有惊喜。

网友:
不错楼上说的对,NEC大电容是很容易坏,请问楼主怎样上传BIOS啊

网友:
BIOS坏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大电容吗

网友:
以后维修找不出问题的时候就刷刷BIOS,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偶们是不会乱喷的= =顶一个

网友:
额。。下了好几个bios了,刷了都不太好,试下你这个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 秒了 不亮的时候电流在0.6 的样子上不去

网友(2014-03-23):
谢谢楼主图纸,今天手里一个摔了不开机的借楼主图纸试试吧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个机器....也是楼主的方法搞定的.感谢之至!

网友:
EC BIOS导致掉电这个。。。

网友:
bios很诡异的

网友:
欢迎进来讨论一下掉电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1526-1-1.html

网友:
还是买个NEC 好点啊 这杨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4-07-09):
      我这里也接了台t6的本本和楼主的型号,问题都一样,大电容也换过了,ecbios也刷过了,就是问题依旧!!!
      求解!!!!!

网友:
一些奇芭问题都是BIos

网友(2016-08-28):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2018-01-20):
厉害了,我的电脑也是这个毛病,试试你的方法,都扔在哪里半年没用了

网友:
更改nec tokin並更改ec bios。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