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显示器L1950WD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4-02-19):
型号:联想L1950WD

驱动板型号:402a01031300r

故障描述:开机出现品牌标志,然后无信号。(用一段时间,无信号,或出现红绿蓝黑现象)

今天同行拿一联想显示器(型号上面)
出现开机出现品牌标志,然后无信号。
在论坛上搜到好几个帖子,情况都差不多。换了好多东西都没好,最后,换驱动板好的。有坛友说这是通病,但没解决。
思路调整一下,开始维修:
直接伺候驱动板,目测,无明显外伤。

既然坛友们都说:换了好多东西,情况还是如初。那咱就不从芯片、BIOS下手了。查VGA接口对地阻值,123,阻值在30多。不正常了......有情况,查查有没有短的......
开始测量板子上的各个零件,看有没有短路的。测了没多长时间,妖姬出来了。有两个二极管短了,拆下量一下,还短,量下板子上,不短了。量下VGA  123阻值,60多了,嘻嘻,有惊喜啊!!
(就这东东)

至于这二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也就不知道了,上废板子上拆了两个二极管,上在上面

接信号,上电,OK了~~

烧了半个多小时,没情况,装起来,完工!!

各位大神捧捧场,如果对您有用,别忘了给咱加几分!!~~

补充内容 (2014-2-27 22:47):

GA
接口对地阻值
1脚85 电压0.5V
2脚85 电压0.5V
3脚85 电压0.5V
6脚0 7脚0 8脚0
13脚300-600 电压5V
14脚300-600 电压5V
5脚10脚为GND

30的阻值是底了点
二极管的型号也不讲出来。
既然修好了应该知道那两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了,怎么不讲一下啊?
很多液晶显示器有这种通病,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显示无信号,接信号就是黑屏,这个时候测量VGA接口阻值是第一要做的,然后才是刷写数据。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碰见过。  学习!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直接把短路的拆掉就行!

网友:
思路不错 哦,修好就厉害啊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拆掉没换新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刷BIOS,没想到居然会是二极管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测量数据说话 楼主好精神 二极管可以拆掉不装 原来修过偏色的 就这问题

网友:
楼主精修。比换板更有成就感

网友:
那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有修到过,不过换的事俩小三极管

网友:
这个板就爱坏些二级管 三极管

网友:
看来修东西要心细哦

网友:
细心能解决很多实在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刷MCU的,真没想到呀.....

网友:
直接把短路的拆掉就行.

网友:
感觉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
LZ给力 一般都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经验下次记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呀

网友:
二极管是保护作用,可以不装

网友:
钳位用的稳压二极管 可以不装的,

网友:
显示器专业呀

网友:
能总结前人的经验。是个不错的维修师傅了。。呵呵,顶一个

网友:
这个是不是rgb对地的,对显卡过来的信号进行保护性输入的吧

网友:
二极管应该是接地保护作用吧
我修过三星显示LOGO没显示,也是123脚上的小芝麻管软短路,换个OK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很多是这种问题的,多数是人为搞坏的

网友:
嗯,这个板很多时候都是二级管和那小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支持下,干这活就是要心细啊,楼主不错

网友:
两个二极管可能和h.v同步信号有关

网友:
这两二极管是5.6v的稳压管,应该接在VGA接口的13和14脚起保护作用,没有完全击穿才会造成信号时有时无,要是彻底击穿就直接无信号输入了

网友:
技术不错,观察细心,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知道是什么用处的最好了

网友:
高手啊!上次遇到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换班了!

网友:
冠捷的遇到的比较多,还真没有想过要测VGA呢,都是上去就刷程序,不行就换主芯片,再不行就换板,学习了

网友:
忙的时候就不修,闲的时候还可以

网友:
程序刷了没有,或者换个程序芯片啊

网友:
那楼主修好后有没有量一下那些二极管上的电压值是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显示器修得比较少。。。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太多了 二极管是防静电用的 有高压进入就会击穿

网友:
楼主测量的是VGA123脚发现二极管短路解决了“无信号连接”故障真是奇了,123脚是三基色信号,控制“无信号连接”待机的是13、14脚行场信号哦。

网友:
无信号应该是14 15脚 H.V 控制的吧 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碰见过

网友:
不错不错 这充分证明了基础的重要啊 原件特性都不了解 更谈不上修机了
了解了特性 电路原理不懂也可以修

网友:
两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拆掉没换新的

网友:
修板子 还是得又耐心呐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才能修出机器出来,

网友:
上次修到过换驱动板解决,这下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拆掉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参考的贴子

网友:
早看到好了.之前修到过.因为对显示器的驱动板不了解.直接选择换板了..可惜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想都不用想
要么就和三星的一样,固件问题,要么就是行场的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我们修到很 多都是接口旁边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多谢分享

网友:
好帖子啊 我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行场同步出问题啦

网友:
呵呵、就爱坏防静电 二极管。。。

网友:
有一种维修经验啊!赞一个!

网友:
华硕一款19寸也经常这毛病,行场接的一个5脚芯片问题

网友:
阻值60是正常的吗?好像也蛮低的啊,新手问一下。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的

网友:
那个是过压保护的,在CRT的信号输入端有两个5.6V的稳压管 ,

网友:
这是不是 什么门电路 啊

网友:
我修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程序引起,这种还未修过,看来下次这种问题要先测r g b对地阻值免得走弯路。

网友:
果断测量三基色~~~不错的思路但是以前的维修他们都没测过吗~~~郁闷哦~~~

网友:
唉 我就不行了 拿到板就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修出来没,找同步六脚的去掉

网友:
很好的经验的。谢谢了

网友:
这是细活楼主用心

网友:
积累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都是写一个BIOS,不行在拖EC的,再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下次记住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4-07-02):
还有小6角的那种芯片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是暗屏啊不知道从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