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55修得一个头两个大,脑壳痛

楼主(2014-02-19):
板号是:JE40 HR MB 10267-4此机器客户说是进过水,但拆开机器主板上看不到进水的痕迹,按开关不能开机,接着查EC的供电,复位都有,但用示波器测BIOS芯片上发现没有波形,就在网上淘了一个,刷上故障依旧,再接着把EC换掉,可以开机了,但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按开关关不了机,而且接屏暗屏,(外接有显示),就像LCD屏灯管不亮一样,在强光下能看到ACER的标志,以为是屏坏了,换了一张新屏也是暗屏,接着测量屏上有19V电压也正常,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求助!

网友:
自动开机 关不了机是不是还是开机部分出问题了 上电时序不对 所以暗屏 还是再刷bios试一下 或者io部分在查查
不对就当我没说 我也是新手

你说的对呀,就是EC部分,最可能就是刷bois刷的

网友:
我把这个接口测得的情况告诉大家,请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在哪里:1-4脚是19V;5脚4.5V;6脚0V;7脚0V;8脚方波,1.8V左右的电压;9脚3.4V;10脚至13脚是0V.14脚是1.3V;15脚是1V;16脚0V;17脚18脚有波形,17-18有波形;20-21,23-24示波器有上升和下升的波形,26-30脚3.4V

网友:
7脚电压不对 没有开启电压所以暗屏

网友:
正修这样一台 求图纸

网友:
感谢二楼和四楼的提示:7脚屏开启电压是经过R4903到EC的,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的EC故障还是和原来的一样,BIOS电池放电后自动重启,暗屏,且BIOS芯片1、2、3、7、8脚有3.3V左右的电压,5脚和6脚没任何的电压,所有引脚没任何的波形;断开后,再通电,按开关开不了机按照图纸的时序 修到PM_PWRBTN#也就是EC的117一直是个3.4V的高电平,按开关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查了EC的工作条件102脚的AVCC有3.4V的电压;77脚南桥发给EC的时钟PCH_SUSCLK_KBC有波形;85脚的复位ECRST有3.4V的电压;接着量BIOS芯片上1、2、3、5、6、7、8、都是3.3V左右的电压,没有任何的波形,BIOS程序刷过,EC也换过,且BIOS芯片到EC的线路也没发现断线等异常, 难道会是南桥的问题,查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不知道会不会是EC的那个信号没到,各位帮我分析下,本人半路出家自学修板的,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求帮助!!!

网友(点评):
楼主把BIOS上传一份,修道这个机器需要

网友:
5楼要求分享图纸,我把图纸传上来,希望对你有帮助,也希望你帮我分析下我的板的原因 acer 4352 JE40 HR MB

网友:
开机电路还有问题,也有可能bios

网友:
这个BIOS我都在网上买了两个刷上都不行,

网友:
哪位有这个主板的BIOS分享下!! 南桥是:BD82HM65;显卡是:N12P-GS-A1

网友:
试下这两个bios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两个BIOS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网友:
暗屏应该好修啊。。。查背光工作条件啊,条件不足的话检查原因或者制造条件啊!

网友(2014-07-19):
呵呵 这么久 我都忘了 你分别试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的毛病跟你的一模一样。就是修不好。不知道如何下手。你修好了没有?告诉我啊。

网友(2014-12-22):
都是些高手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背光应该好修呀!!!!

网友:
别检测bios了  试试检测触点开关  楼主加油!

网友:
没腐蚀断线吧    有可能BIOS不对

网友:
EC发出屏检测信号了?

网友:
头疼的问题,确实难搞,这种问题修一个收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