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 关于待机的

楼主(2014-02-19):
请问大神们  有关EC BIOS资料丢失 引起的 无待机  是 不是 3V5V的开启信号 是由EC控制的  EC读不到BIOS资料 不工作 所以 不发开启信号是吗   是不是看图纸 3V 5V的开启跟EC连接的话 就要考虑EC BIOS的问题啊

网友A:
是的,EC是单片机,没有程序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EC是单片机,没有程序是不工作的。

谢谢  一直都有着个疑问 问师傅  师傅回我 要看图纸  谢谢 仁兄

网友:
EC就是一个电源管理的单片机,需要烧录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