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70 板号:la-6753p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4-02-19):
笔记本型号:G570 15.6

此机器故障原本是内屏缺色,最后测出是pch桥坏了。更换之后不触发,尽然出现了待机0.18
正常待机为0.01
取下hm65桥之后又正常待机了。
判断是桥坏的,我又从新购买了一个回来,将芯片取下拖了锡之后发现没有掉点,有无连锡。
将新桥从新安放装上去了,BGA完成之后既然待机变成了0.08还是不触发!
我现在已经换了两个桥上去了,现在的心情有点胆颤,也头绪乱了一地。
明天也是上交客户的时间了,怕不好确定问题,请教下各位。
HM65的桥,应该只有两个条件就会发出SLP_S3信号吧!
VCCsus3_3 桥待机电压,以及VCCRTC 时钟 以及RTCRST ,32.768
只要得到这些条件就会发出S3信号了吧!?
看了下架构图bios为SPI 桥下面一个EC下面一个。桥的bios不参与开机

网友:
是不是全屏是绿色或者红色,其他一切正常?如果是你把故障扩大了,那是屏线没插好。现在待机不正常,被保护了

网友A:
唉,哪个卖芯片的老板不说自己的芯片是新的,把原来的做上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哪个卖芯片的老板不说自己的芯片是新的,把原来的做上去试下,

原来的芯片正常开机,就是缺色,现在从新到别的商家那里购买了芯片。
装上去了,现在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
选择诚信的芯片卖家,也很是重要,不然,浪费的功夫,也算是赔钱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芯片正常开机,就是缺色,现在从新到别的商家那里购买了芯片。
装上去了,现在功能全部正常。

唉,让我们这些做维修的怎么搞嘛,本来换芯片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结果芯片还有些是坏的

网友C: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机器CPU供电330电容烧坏,主板短路,更换后待机0。01正常,不加电,ECbios刷过还是不加电,3.5v正常,求解

网友D:
这个好像和G570的有点不一样吧。今天下了个和这个一样的图纸。发现键盘脚位顺序不一样。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机器CPU供电330电容烧坏,主板短路,更换后待机0。01正常,不加电,ECbios刷过还是 ...

测量EC的工作条件,以及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和G570的有点不一样吧。今天下了个和这个一样的图纸。发现键盘脚位顺序不一样。搞了半天

不可能啊!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让我们这些做维修的怎么搞嘛,本来换芯片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结果芯片还有些是坏的

仁宝将主板EC升级为KB9012QF A3 EC 为ENE 品牌,KB9012QF A3这颗料是不通用的。因为其内置程序不一样,即便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型,该芯片也是不通用的。换句话说,该芯片烧好程序后就只能用在一种或者两种主板上,其它的主板就不能用这颗料了。强行使用焊上去会出现不触发、甚至没有待机电压等等各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