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进水机维修过程 没写过几个帖子凑合看吧

楼主(2014-02-19):
一台宏基 版号la 4494p 进水故障不触发 待机0.00  拆板目测isl6237待机芯片
腐蚀 一大片 用酒精清理后发现isl6237的6脚vin脚烧断 更换新的6237 飞线接上
vin 表测3v和5v待机负载 发现5v对地0 欧 烧机发现待机5v负载6228芯片短路在
废板子拆了一个焊上 测5v阻值100欧左右正常 插上电流表待机还是0 在测工作条
件 7脚LDO电压为0v isl6237 发出LDO需要4脚EN LDO大约9v多的高电平
测4脚电
压为0v 追信号vs电压没有vs电压vin电压经过PD4和 PR9 PR10转换来的

测PD4没有电压 大概是烧断了 直接飞线吧 飞了很长的线到
PD4 插上电源 待机0.02 触发可以开机 也亮了 装机 再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待机
0.16 而且自动上电 也亮了 马上关机再开 发现电流表短路保护 赶紧拆机 在查
发现vin短路 用电流法烧机

发现isl6228 芯片的上管pq21发烫 拆机发现短路 更
换新的 待机0.02 触发到0.06 掉电 难道是1.05 负载被19v烧坏了 那可麻烦了
因为有断路点 可以断开负载 所以断开负载 测20多欧 应该正常啊 在插电试机
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难道是6228又坏了 已经没有6228 了上网发了几个回来 上
机 电流上去了 可是掉电 有时候1安多,有时0.4 左右 难道是cpu电路出问题了
用表测cpu电压 居然1.47v  *脏话* 看来掉电是cpu电压过高所致 查吧vid排阻正常
没辙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故障 是哪的问题呢 忽然想起论坛有人说
过vtt电压 没有会导致cpu电压过高  赶紧去查 果然没有 再仔细一查我是苦笑不
得 原来当初检修的时候把1.05v负载断开了 没接上 换6228的时候忘记把断路点
接上了 结果导致cpu电压高掉电保护 接上断路点 测cpu供电0.97 维修到此结束
忘记接上断路点使自己走弯路啊 自己切记!

网友:
这台机器,感觉南桥容易坏

网友:
没有总线电压,会导致CPU电压过高,这个经验不错啊

网友:
这机器思路明了会少走弯路 进水 一刷二烘然后就按正常步骤啦 木滴错

网友:
感谢分享,细节上的东西耶很重要啊

网友:
4是9V 吗   我这个是4V 看来问题出在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