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电池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4-02-19):
年前给朋友装的一台电脑  没过完年就出问题了    装上BIOS电池开机不能进系统不能进BIOS   把BIOS电池拔下来正常进系统 正常进BIOS   就是不能装BIOS电池 不知道咋回事   是电池的问题么(机器在老家 当时手头没有BIOS电池就没换 现在没装BIOS电池用这呢)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问题真不好说,既然是新装的,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直接拿去换块板啦……。

网友:
有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池电压过低的原因,你测下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真不好说,既然是新装的,还是换主板吧

哦!谢谢提醒!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台板还是先跑下RTC到南桥直接的线路吧。

网友(2017-04-14):
可以换块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