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3-571& amp;V3-574G LA-7912P 开机电流0.35掉电

楼主(2014-02-19):
宏基 V3-571&   amp;V3-574G LA-7912P   开机电流0.35  ,掉电,后重启,不断重复,查供电,内存1.5V, 正常 CPU总线电压1.06正常,但CPU 供电没出.这EC 给的控制VR ON有3.3V ,各位分析这板的CPU 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来,给出图

宏基 V3-571&V3-574G LA-7912P.pdf

原图纸

网友A:
VID: 5脚,6脚,7脚。

开启信号: 9脚。

温控: 4脚,8脚。

供电: 25脚 26脚。

自举升压: BOOT。

有示波器摘掉上管看G级有没有波。  没有示波器没有芯片更换, 打下每个脚阻值。

网友:
请问一楼为什么要摘掉上管呢,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CPU 电不出来 本身 条件 后级  你这vron 不出来 就查 io 本身 条件{供电}  后级

网友:
新手修机,直接换芯片再说。。换了芯片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网友:
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撒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方法:
1.先断开20PIN的电阻,如果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未1.0V左右,那就看第二步。如果没有查芯片,场管及外围。
2.查S_VID电压及阻抗无异常查PCH发出给CPU的PROC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 5脚,6脚,7脚。

开启信号: 9脚。

VID:5 6 7 都有1.08V
开启:9脚  3.3V
温控:8脚有.05V    4脚:0.4V
供电:25 26 有5V
自升压:BOOT  有5V.
今天换了芯片,电流更低了,待机0.006 触发到0.18就停了,测芯片的以上条件电压还是一样,CPU还是没出电压

网友B:
VID:5 6 7 都有1.08V  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5 6 7 都有1.08V  有波形吗

没有示波器,只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5 6 7 都有1.08V  有波形吗

要有波形的.  我给你发个链接.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懂.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289

网友:
没有修过,一般查芯片供电,vron,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