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解4752 不触发求上电时序

楼主(2014-02-20):
这机器本来是可以开机的就是屏不显, 本来是LVDS_DDC_DATA 短路为0。一路追查到了PCH,心想换个桥可能就好了,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换上后不短路了可是不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是桥是坏的,又买来一个换上。还是一样。有3。3V 和5V 开关也有高电平。EC的工作条件,也查了一下供电,时钟,还有复位。还有就是ACOK 都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按开关没反应真是郁闷。有修个这个机器的大哥给点意见吧

网友:
桥周围也看看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看桥周围掉件了吗

网友:
桥的32.768 khz晶振看一下。是不是被搞死了.要不不会出这种不触发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可能桥周围的小件被碰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郁闷的很

网友:
呵呵没有掉件。就是PCH坏了,坏掉就好了

网友:
pch坏了,恭喜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