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创维25TM9000纯平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4-02-20):
接修该机,故障现象:开机后,自动关机,自动开机。检修过程:(经验+数据)经验:1)看看显像管是否有灯丝碰极,2)看看晶振是否损坏,3)看看面板按键。数据:当能开机时,各路电压正常,自动关机时,电压也正常。看来还是根据经验来维修吧,首先悬空灯丝,开机试机无效,还原原灯丝线路,其二,换12KMHZ晶振,开机试机,无效。其三,拔掉控制面板连线,开机,正常了,看来是面板按键漏电是CPU工作失常,造成频繁开关机,更换按键机器正常工作。此次维修,经验战胜了数据,总之还是挺喜悦的!!

网友:
呵呵,很久不修电视了,对于这种故障我一般是先甩按键板试机的。

网友:
能人真多,学习的道路没有尽头

网友:
显示器里面会经常遇到的故障,应该早就先想到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修这类电视还叫得起价不?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