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mle v2 开机电压低?

楼主(2014-02-20):
m4n68t mle v2 通电后,开机电压是3.3V,触发后,只有1.9V,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EC坏了吧,看看这个除了到EC还到哪些地方吧,

网友(2014-05-03):
IO坏了,换了就可以了,开机脚电压直接通过IO

网友:
被别的负载拉低了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一样的板子,之前开机针上1.8V,换了上拉822排阻之后开机针上有5V了,但还是不通电。

网友(2015-05-14):
我也有一张和你一样故障的板子 你的搞定了吗

网友(2015-11-16):
查开关 到开机芯片上的电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