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j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4-02-20):
此机器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会不定时自动关机重启。这个自动关机不是掉电,而是像正常点关机程序关机一样,有关机画面关机音乐。硬盘也换过了没用,不知道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A:
刷bois     不行的话把系统重启信号脚从EC上翘起      再不行就就EC和南桥了

网友B:
进PE试下,先解决软件问题。

网友:
拆机用裸板测一下是EC还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试下,先解决软件问题。

硬盘系统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ois     不行的话把系统重启信号脚从EC上翘起      再不行就就EC和南桥了

好。我试试。先谢啦

网友:
开机键上的电压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值,可以检查一下开机键到EC之间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
应该会是BIso

网友:
吧他的CPU供电电容换了试一下了或许有用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或刷bios!

网友:
可以换个EC试试  这种情况大多是EC  不行就查开关到EC的电路

网友:
EC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你裸板测试下,开机然后就把开关扒掉,看还重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