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安驱动后关机,求助。。。

楼主(2014-02-20):
昂达 N61PD3 主板,集成NVIDIA Geforce 6150SE nForce 430显卡。装了显卡驱动开机黑屏或者显示超频,能进安全模式,不装驱动能进系统,安装驱动后走完滚动条后关机,重装系统,装昂达原厂驱动进不到桌面自动重启,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不动桥的情况下,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现在没有过保,如果是严重硬件问题我就直接保修了

网友:
哦    这个 还是让他去保修吧  因为我们接到这种要动他硬件 我们都不修了

网友:
  免得 你让他的保修不了  你就倒霉了

网友A:
内存换下不行保修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呗

网友:
保修去吧。

网友B:
建议安装系统的时候先把显卡驱动去了不安装,进系统后多用几个不同版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了,或许有用

网友:
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一般都是桥    能保修尽量拿去保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下不行保修

换了,不行,保修了,谢谢

网友:
不好使,保修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安装系统的时候先把显卡驱动去了不安装,进系统后多用几个不同版本的驱动试试

就是这样弄的,不行,现在保修去了,谢谢

网友:
还是拿去保修去吧....不动硬件没办法修

网友:
有保直接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