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式1 Q A Z键失灵、、、、、

楼主(2014-02-20):
           台式键盘1QAZ不能用,换新USB键盘也一样。紧急求救!!!

网友:
干个南桥吧,

网友A:
      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啊。。。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空焊,换个南桥呗

网友:
听听楼上的,换个南桥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