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I5独显外接花屏 内屏无显

楼主(2014-02-20):
dell N5010 I5独显外接花屏 内屏无显,内屏及屏线确认是好的,显卡已更换过,还是原来一样的现象,显卡下面无掉点无断线无变形,确认不是显卡问题,HM57的桥也是好的,内存也无问题,外接显示效果如下:

测屏线接口,无供电,+LCDVDD 0V

来源LCDVDD_EN 为0V

LCDVDD_EN是由VGA_LCDVDD_EN转换过来的,测VGA_LCDVDD_EN为0V

VGA_LCDVDD_EN是由显卡发出的,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求思路,谢谢!!

网友:
怎样就头疼了

网友A:
为什么说57的桥是好的呢,外接都花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57的桥是好的呢,外接都花成这样了,

HM57的桥已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C:
有没有显存,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 就是显卡 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7的桥已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外接这样一定不正常啊,

网友:
显存坏了一个吧

网友:
搞显存试试吧

网友:
显示下显存吧

网友:
肯定是先换显存再考虑周边

网友:
新机器的话稍微加焊下,可能就OK 了

网友:
看上去也是觉得显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是考虑显存及显卡这两块。

网友D:
看看换显卡 附近掉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显存,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看这个样子,外接显示器花屏,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但问题是,内屏却无显示,我从来没有见过,显存有问题,会引起内屏无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换显卡 附近掉件没有

这个应该没有,我仔细检查了,因为没有换之前,就是这个现象,换了后还是一样的现象,应该不是掉件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8个显存,我用风枪都一一吹了下,还是一样的现象,应该也不是显存虚焊,这8个显存,测量起来,无明显异常,有没有人见过显存坏引起内屏无显示的呢

网友:
看下显存有没问题呗,有些机器得进到系统才能显外显!!!

网友:
不过八个显存一个个拆也麻烦,只能加点耐心了,呵,换过显卡了,也只能从显存排除了

网友:
这个现象,在坛子里有不少人都遇到过,可惜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出来!

网友:
看着像显存坏了

网友:
找个CPU试试   I系列的U也爱坏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不过是戴尔N4010  现在还在修着  显卡换了  显存加焊了  南桥加焊了  内存也换了  供电波形正常。给个思路?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    建议显卡重新用有铅做下 或者干脆在换个显卡

网友:
显存定了几片回来,有结果会告诉大家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我怎么看着这么发晕呢,什么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显存有问题我见过外接花内接无显的楼主好了说下哦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 信号没过去

网友:
有显存坏了花屏引起屏不显示

网友:
估计是显卡显存问题,电压如果要说的话,q5401第3脚必须要有15v,但这是在lcd显示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电压,如果电压有,那就是屏的问题,从你的问题可以排除屏。电压这块不用考虑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的确  让我们头痛啊?    我也遇到  好几次 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里边有显存是坏的嘛

网友(2017-08-15):
这机器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用集显      用集显看看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