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2-20):
本了到手,拆机一看,进水了。先处理干净,进水,再烘干。。然后看芯片有没有腐蚀的。。处理好后上电,电流在0.8几不动了。。测各主要供电都有。。
上论坛搜了一下,,有几个帖子都说档0.8几不好修。。。
只好把板子拿起再仔细观察,,突然发现U3的管子,量了一下,有输入,没输出。。
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呵呵,1.5V的CPU-VDDQ电压,测4脚无控制,测Q4的2脚无电压,所以控制电压没有被拉底。
测R56,两端都没有电压,,,+VSB无电压,又测别的元件的+VSB一端,都有电压,,
呵呵断线了,,直接飞线。。

上电触发,正常跳变。。。显示了。。

问题不大,,高手勿笑。。。还有各位大侠,可不可以给加点分,没分啊。。。

网友:
这个机子我遇到好多进水的,都是在EC的位置

网友:
楼主运气好,谢谢你的分享。技术也很牛

网友:
不错的例子,进水确实很容易断线,不过线飞的有点不好看

网友:
线好粗呀,我都是用细线飞的

网友:
厉害啊啊  我这个M4040 3D3V_AUX_KBC这个信号电压怎么出来呢

网友:
上面好多管子都省略了 直接短接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

网友:
EC换了俩了 BIOS不能刷 没有 关键是进水 有可能是BIOS的事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进谁的机器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
这样搞成本高啊,那么粗的线

网友:
好贴啊,今天也遇到G480,进水通病啊,

网友:
为什么突然发现U3的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问,为什么就认定是U3

网友:
这几天修进水的机器修得烦了。楼主好运呀。

网友:
楼主钱又到手了